导线电容计算

楼主(2015-05-24):
    有哪位知道pcb 走线电容的计算方法,,,跟线宽线长还有跟其他走线的间距都是个什么关系?

网友A:
    信號完整性 這本書中有介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信號完整性 這本書中有介紹。

你好,,按你这个算法, 那就是导线越宽分布电容反而越大,对吗,,对于一些控制信号,我为了保证该信号的上升沿足够陡,意味着要把分布电容减小,线要越窄越好,对吗?

网友:
    你拿si9000算下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