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电容计算

楼主(2015-05-24):
    有哪位知道pcb 走线电容的计算方法,,,跟线宽线长还有跟其他走线的间距都是个什么关系?

网友A:
不知能你是不是问的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能你是不是问的这个

你好,,按你这个算法, 那就是导线越宽分布电容反而越大,分布电感越小,对吗,,对于一些控制信号,我为了保证该信号的上升沿,意味着要把分布电容减小,线要越窄越好,对吗?

网友B:
    Allegro中设置好叠层以后可以直接查,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:

单击走线后,弹出报告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llegro中设置好叠层以后可以直接查,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:

单击走线后,弹出报告:

感谢,,但是这个容值跟走线的宽度是什么关系呢,,正比还是反比呢

网友B:
    线宽与电容成正比,与电感成反比,与线长都成正比,你可以自己在板上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宽与电容成正比,与电感成反比,与线长都成正比,你可以自己在板上试试看。

感谢,那么一般那些控制信号,比如dc-dc电源里面的mos管的控制信号线,肯定是越快打开mos管越好(控制信号的沿越陡越好),那么对于pcb走线来说,那我应该是考虑电容更多还是电感更多,,如果是考虑电容那么的越窄越短,如果是考虑电感的话,是越宽越短?

网友B:
    通常是宽点、短点,降低电感,但也不是很夸张的宽,一般在30mil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常是宽点、短点,降低电感,但也不是很夸张的宽,一般在30mil左右。

    感谢,,

网友:
    这个讨论 的深刻

网友(2015-06-29):
    哎,不需要太纠结这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