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址时钟线在完成与T点的互连时差分线只能出现一根线

楼主(2015-05-25):
地址时钟线在完成与T点的互连时差分线只能出现一根线,从T点出差分线也是一样只有一根,其它差分线可以,求解决方案

网友:
    偶尔会这样,可以删掉T点重新走线试试

网友A:
    这是router的布线拓扑bug引起的。

通常遇到这种情况,可以在layout中用差分线规则的线宽先引出来后,再用router进行推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是router的布线拓扑bug引起的。

   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,可以在layout中用差分线规则的线宽先引出来后,再 ...

受教了,谢谢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