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导网表问题

楼主(2015-05-25):
导网表时出现提示为(一部分U1F  RK3128_4打包错误类型的部分U1另一种类型的包),各位大神请教下这是什么意思。谢谢!

网友A:
............麻烦不要翻译成中文,原文容易确认问题。貌似是封装是多个part的  哪里有问题,原文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............麻烦不要翻译成中文,原文容易确认问题。貌似是封装是多个part的  哪里有问题,原文....

这是原文

网友:
哦  是说你有一个分裂封装,U1,A-F,这些part来源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不一样,反正就是说可能ABCDE是从封装里面调用的F是从以前的老dsn里面复制的,你看下part里面包含的信息 然后统一更新替换或者删了重放次

网友(2015-07-08):
把Design Cache里该原件的各个部分删掉,然后Cleanup Cache,再重新添加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