绕线方式

楼主(2015-05-25):
最近在学习一块电脑主板的走线,看到其中很多种绕线方式,我试了一下怎么也绕不出来,下面1和2两种绕线是怎么拉出来的

两种绕线方式

两种绕线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绕

手动绕的间距怎么控制的啊?

网友:
    数格点,或者用Delay Tune功能设置好参数,点击走线,拖动鼠标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