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板上开窗的处理

楼主(2015-05-25):
PCB屏蔽框、测试点、支撑点是否需要助焊层?即焊接的时候是否需要过锡?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1、屏蔽罩机贴的话,断点开钢网窗口

网友A:
2、测试点不需要,支撑点感觉也不需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、测试点不需要,支撑点感觉也不需要

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沉金板,有同事建议测试点等在焊接的时候过锡,这样做FCT测试的时候焊盘比较结实,听起来是有道理的,我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行业中约定俗成的一个规范,给我们一个参考;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即使我测试点没有助焊层,那么在过回流焊的时候,露出来的铜上面是不是也会粘上锡呢?

网友B:
没开钢网的话,过回流不会上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开钢网的话,过回流不会上锡。

哦,对滴,那波峰焊呢?

网友B:
如果在底层,不做保护的话,波峰焊会上锡。
做保护一般都是用胶贴上,可以选择板厂做好的(貌似叫蓝胶,貌似额外花钱,没用过),也可以波峰之前自己贴耐高温胶带(PCBA人员操作,增加工艺步骤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在底层,不做保护的话,波峰焊会上锡。
做保护一般都是用胶贴上,可以选择板厂做好的(貌似叫蓝胶,貌 ...

恩,谢谢啊

网友(2015-07-03):
这要看情况,有些需要开窗

网友:
OSP工艺就要开,要不然在测试时把OSP膜刺破,导致下面铜面裸露,氧化,出现可靠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