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对一个文件同时进行读和写?

楼主(2015-05-25):
skill函数中有infile和outfile两个函数,一个读一个写,可是如果要读取一个文件并修改它该怎么办呢?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读此文件,然后写在临时文件中,读完后 close 接口,将次文件删除后把临时文件命名为此文件的名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此文件,然后写在临时文件中,读完后 close 接口,将次文件删除后把临时文件命名为此文件的名字

谢谢,已经这么做了,就是觉得麻烦了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