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安装孔如何画

楼主(2015-05-25):
    pads中安装孔如何画!

    安装孔

    安装孔

楼主:
    各位大师,有这种封装的请上传分享下,谢谢!

网友:
    中间是一个大的通孔焊盘,孔壁是否金属化看自己需求。
    周围一圈小孔,可以在建库时用小的通孔焊盘做;也可以不在库里做,在pcb中放过孔实现同样效果。小孔通常都是金属化了的。

楼主:
    有这种封装的大师请上传分享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