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走线的电容值

楼主(2015-05-25):
    假如某些信号对于走线的电容值有要求要小于一个值,那么应该是要可控制走线的长度了,长度越短,电容值越小,那么宽度对于走线的电容是怎么影响的,越宽走线电容值越小还是越大?

网友:
    PCB Impedance/Capacitance Web Calculator

    http://www.technick.net/public/code/cp_dpage.php?aiocp_dp=util_pcb_imp_calculator

http://www.cvel.clemson.edu/emc/calculators/PCB-TL_Calculator/

    隨便丟幾個值進去亂算,試試就知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