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单面板比protel 99 快,不服的来辩

楼主(2015-05-25):
allegro画单面板比protel 99 快,不服的来辩。(本意是叫新学员哪个工具效率高尽量学哪个)
(1)原理图(有本事也可以不用原理图,我知道老工师常干这事)
(2)布局
(3)走线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可能也就省了)
(4)一次性将所有走好的线变成铜皮(用skill)-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就省了)
(5)圈静态铜皮(不需要加网络名,这步也是相对protel 99较快的一步了,看着别人用99一条一条,一块一块添成,好纠心啊,AD应该已不是这样)
(6)将有网络名的铜皮(原来的走线)合成到圈好的铜皮,让铜皮有网络属性-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就省了)
(7)调丝印出光绘

对了,差点忘记了提示,上面最后一块板铜皮只需要画1/4,余下的用复制、旋转、镜像功能就可完成,定位精确。
(本意是叫新学员哪个工具效率高尽量学哪个)可能有的人会说allegro做封装难,其实那都是对头脑不太灵活的人来讲的,你玩不好它,它就玩死你,你玩好它,它就服务于你,做封装时有技巧的,当然这些技巧任何一本教材里都不会提到。就像上面这块板,只需要画1/4其它的用复制等功能就能很快完成,你说像这样的技巧哪本书会说呢?

网友(点评):
刚才看到 是和 99se 做对比... 至少应该和altium做对比... (数量级不匹配) ^_^^_^ 谁快谁慢不重要,关键是依据自身的条件来多接触一些同类工具...

网友:
很厉害。期待楼主分享一个这些技巧

网友:
altium 在校期间的先入为主效应,有时会导致 先天的偏见...

此主题同步转发在 pcbbbs 论坛的 altium 栏目中...

【转载置顶】allegro画单面板比protel 99 快,不服的来辩

网友:
很服,对于我来说快那么一点点不重要,重要的别出错

网友:
刚才看到 是和 99se 做对比...
至少应该和altium做对比... (数量级不匹配)  ^_^^_^

谁快谁慢不重要,关键是依据自身的条件来多接触一些同类工具...

网友:
没用过allegro画PCB,不会...目前有了解下的冲动 .我不是什么老工,但有时候画简单些的双面单面板也都是直接在PCB里边丢几个封装然后勾线的...  即使不画原理图,我也希望在勾线的时候能快速添加网络标号,这样才不会出错,以前用AD,现在用PADS,感觉直接丢封装画板子PADS貌似比AD更方便些
唉 得学习下allegro才得...以前只会protel系列的软件,会遭一些人冷眼相看,后来可以用PADS来画板子了,仍然遭受一些人的冷眼,无奈之下决定要学习allegro,以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

网友A(2015-06-25):
木木前来来一辩:
鉴于99se和AD的共通性,操作类似。AD更加人性化。以AD操作来说。
(1)原理图(有本事也可以不用原理图,我知道老工师常干这事)。——对于有现成的原理图或者有现成的库来说,这一步雷同;如果从零开始,Allegro木有AD快。总的来说,这一步AD领先。
(2)布局。——任何工具都逃不掉。速度快慢,跟电路的熟悉程度和操作技巧有关。
(3)走线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可能也就省了)
(4)一次性将所有走好的线变成铜皮(用skill)-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就省了)
——对于(3)(4),AD直接走线就成。当然,没有原理图,就没有网络,一不小心就走短路了。这样来说,AD又稍微快点儿哈。
(5)圈静态铜皮(不需要加网络名,这步也是相对protel 99较快的一步了,看着别人用99一条一条,一块一块添成,好纠心啊,AD应该已不是这样)
(6)将有网络名的铜皮(原来的走线)合成到圈好的铜皮,让铜皮有网络属性----(不要原理图的这步就省了)
——对于(5)(6),也叫灌铜、铺地,对于有原理图,即有网络的,直接灌铜。这一步,AD又稍快一点儿哈。对于没有网络的,操作稍微繁琐一点,需要添加要灌铜的网络,通常是GND;然后就可以灌铜了,灌铜完,再将灌铜属性的网络取消,此时,再将需要连接的焊盘,手动连接上去。这一步是稍慢了些。也就差分分钟的事儿。
(7)调丝印出光绘。——这个工序应该差不多。
————“对了,差点忘记了提示,上面最后一块板铜皮只需要画1/4,余下的用复制、旋转、镜像功能就可完成,定位精确。”————
这个不是软件决定的,是操作技巧。
总的来说,就单面板来说,画板子的快慢,跟对电路的熟悉程度,软件的操作技巧有直接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木木前来来一辩:
鉴于99se和AD的共通性,操作类似。AD更加人性化。以AD操作来说。
(1)原理图(有 ...

感谢参与,写了这么多,我没时间看(有空再看),说的是protel,不是AD,因为身边还有人用protel,哈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参与,写了这么多,我没时间看(有空再看),说的是protel,不是AD,因为身边还有人用protel,哈哈

从protel升级过来的说,对于单面板操作,查不多的。毕竟快捷键基本通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protel升级过来的说,对于单面板操作,查不多的。毕竟快捷键基本通用。

知道protel和AD是一家啊,说起快捷键,请教一下,AD是不是很多命令要记,忘记后不能从菜单里找到相关命令啊?好像PADS经常是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知道protel和AD是一家啊,说起快捷键,请教一下,AD是不是很多命令要记,忘记后不能从菜单里找到相关命 ...

单面板而已,用不了太多快捷键。

网友:
    F1,或调出那个面板,实时显示当前操作的快捷键。

网友:
    PCB设计  画封装,的确很多都是摸索出来的经验,谢谢分享了!

网友:
    不做原理图的话,PADS表示不服。

网友:
怎样将走线统一变成铜皮?

网友:
别提了AD 一样的复制镜像什么的都行   当一个东西用熟悉了 一样很快

网友(2017-12-17):
熟练了自然快

楼主(2020-07-29):
引用 网友B:
好贴,收藏了。

不要顶贴了,以前年少冲动,来发这样的贴子,实在不该乱串门

网友:
PCB设计一定不能图快,首要是保证不出错!有些元件的摆放位置需要仔细斟酌和尝试。初步设计完成后放置一段时间。特别是是当软件调试或其它有所变化时,很可能又要重新修改。一旦PCB加工完成,可能又是一个遗憾不完美的作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