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线全部完成了,设计验证也是OK的,为什么还显示飞线出来?

楼主(2015-05-25):
    今天画了一个LED灯板, 我把过孔打在导线上,然后再 孔与孔进行连线完成,  全部连线都完成了,设计验证也是OK的,但是为什么还有飞线显示? 后来我把过孔打在 线的旁边,然后用走线和孔连接起来, 设计验证OK,飞线也没有显示了。

这是为什么呢?为什么在导线上打孔连线,布线完成后,还会显示出飞线来呢?(我是选择网络,然后添加过孔,)

网友A:
只要连接性验证OK。这个飞线可以忽略的。这是PADS最大的特色和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连接性验证OK。这个飞线可以忽略的。这是PADS最大的特色和bug

谢谢!

网友B:
有些情况是铺了铜皮,关联了网络,也会出现。

楼主:
我的没有关联网络和  铺铜,  布线时会提示   什么   要不要 执行 回路闭合  什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情况是铺了铜皮,关联了网络,也会出现。

我的没有关联网络和  铺铜,  布线时会提示   什么   要不要 执行 回路闭合  什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情况是铺了铜皮,关联了网络,也会出现。

就是这个情况。

网友:
只要验証OK飞线可以关掉

网友(2015-07-21):
是走线没有拉到焊盘中心

网友:
欢迎来pads世界,一切你都会习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