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 integrity 转换IBIS模型错误

楼主(2015-05-26):
请各位大神帮忙

网友A:
把你当前目录下的logofile文件的内容贴上来下。里面有详细信息。

网友:
先看看您的IBIS model是否哟问题,如果有问题的话,通常在转DML model时是转不了的。这个软件的兼容性就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当前目录下的logofile文件的内容贴上来下。里面有详细信息。

看不太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