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STM32,问题请假!

楼主(2015-05-26):
工作需要,学习简单程序,碰到问题,向大家学习, 请问 Key_Scan  里面的 0或者1是代表什么,为什么KEY1按下去可以亮灭,KEY2就没反应,或者KEY2按下去可以亮灭,KEY1就没反应,里面的0,1代表什么意思  undefined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Key_Scan(GPIOA,GPIO_Pin_0,1) == KEY_ON ) // KEY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LED1·′×a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TOGGL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 Key_Scan(GPIOC,GPIO_Pin_13,0) == KEY_ON ) // KEY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LED2·′×a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TOGGL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网友:
0,1应该是分别代表对应的键,按下或者未按.程序上看两个键是分开识别的,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没有反应的情况,看手册,分析代码,问题都能解决

网友:
把Key_Scan函数贴上来看看

网友:
不然没法判断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