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place manually(手动摆放器件)时,没有弹出放器件的页面

楼主(2015-05-26):
    如题,点place manually(手动摆放器件)时,没有弹出放器件的页面。之前都可以的,可能是误点了某个地方导致出不来了。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才能重新恢复。。。。。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    执行命令后,右键菜单选择Sho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执行命令后,右键菜单选择Show

Allegro 里面点击点place manually后,右键没找到Show.....

网友B:
    你画个outline之后,再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画个outline之后,再试试

    有outline,无效

网友C:
   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后来打了最新的补丁,好了

网友(2020-02-21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后来打了最新的补丁,好了

    什么补丁?可以发一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