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软件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5-26):
各位大神,你们好,我是在校研究生,ADS用的不太熟练,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,望不吝赐教

1,做宽带可调谐带通滤波器,第一个频段2-2.5G,第二个2-3G,要求可以调谐,运用那种结构合适?
2,在ADS仿真中,多阶微带线耦合时 怎样构建模型,MCLIN只能两级,怎样实现多级耦合?
3,已知耦合结的奇偶模阻抗,运用Linecalc中MCLIN计算耦合结的W,L,S时,设定好奇偶模阻抗和电长度后,特征阻抗Z0再设为5 0时,奇偶模阻抗就  会随之改变,怎样解决?

网友A:
1.调谐比较麻烦吧,要结合结构件,不是单纯ADS可以解决的
2. 有自动设计多级的控件
3.本来应该是变化的的吧,和特性阻抗有关。
单根线的特性阻抗ZO和考虑耦合的单根线特性阻抗是不同的。
S越大,他们会越接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调谐比较麻烦吧,要结合结构件,不是单纯ADS可以解决的
2. 有自动设计多级的控件
3.本来应该是变化的的 ...

谢谢你的解答,第二个问题中的控件是哪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