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间距等分 ,求思路???

楼主(2015-05-26):
走线间距等分 ,求思路???

网友A:
    打两个过孔,然后用Spread Between Voids命令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两个过孔,然后用Spread Between Voids命令即可

    楼主应该不想这么麻烦吧

网友:
    反正这个是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,里面有多少根走线都可以

楼主:
    我的意思是用skill怎么实现呢?

网友:
    最笨的方法,设置格点吧

楼主:
    问题是怎么用skill移线,实现slide的功能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