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口中VBUS和GND之间加一个10K电阻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(2015-05-26):
看到一些线路,发现在USB接口处,在VBUS和GND之间加了一个10k电阻,不太明白这个做什么用的?
有大侠分析分析吗?

网友:
放電用!在踢哀(TI)OMAP 的鎖囉蟳上用過。

這是我所知道的一個用途。

支持!: 5.0 反对!: 5.0
能否上点过期狗粮?
我加的不是10k
反对!: 5
你用的根本不是10K。
鎖囉蟳--索罗斯???

网友A:
黃金狗大︰
你用的根本不是10K。
  • 樓主只問作用,沒問用幾 K。
  • 幾 K 也不是我決定的,那是軟件叫我試出來的。
  • 前爛公司現在改什麼應該都不寫記錄了,會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改才有鬼。

前幾天燁小節還在問誰記得為什麼要在USB電源上接電阻下地? 我懷疑樓主是不是燁小節派來的? ^_^

楼主:
其实图很简单。

USB

US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图

图已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图说话

有图了,果断看起来吧。骚年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• 樓主只問作用,沒問用幾 K。
  • 幾 K 也不是我決定的,那是軟件叫我試出來的。
  • 前爛公司現在改什 ...
  •
    who is 燁小節??

    顯然黃金狗大也蠻贊同的!^_^
    哈~哈~哈~~~ 狗版主一定要挑這個字嗎? ^_^
    哈~哈~哈~~~ 狗版主一定要挑這幾個嗎? ^_^
    一個夜姦部童鞋!^_^

网友D:
其他产品有什么作用不知道,但是手机上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电阻,也叫放电电阻,10K-20K不等,主要是考虑VBUS一般连接着charger插入检测PIN,而输入端一般都会有一个1uf左右的输入电容,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存在的话,拔除USB后电容上会有残压,导致AP误以为charger还在,充电回路还不关闭,那么会引起不必要的耗电

网友:
    楼上有道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其他产品有什么作用不知道,但是手机上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电阻,也叫放电电阻,10K-20K不等,主要是考虑V ...

借楼问下大神,我们的USB用于连接电脑传送数据,图中所示是否可行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    借楼问下大神,我们的USB用于连接电脑传送数据,图中所示是否可行?

信号都被你滤干净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    信号都被你滤干净了!

fallen兄,这个要怎么改比较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fallen兄,这个要怎么改比较好

把信号线上的电容去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信号线上的电容去掉

多谢fallen大神指点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fallen兄,这个要怎么改比较好

你的电源也蛮奇怪的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你的电源也蛮奇怪的!

我看网上好多图电源部分都没什么处理,我是担心插拔的时候的浪涌,但我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比较好,求指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我看网上好多图电源部分都没什么处理,我是担心插拔的时候的浪涌,但我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比较好,求指点 ...

应付surge应该是在大电容上串小电阻减小LC的Q值,没弄过,具体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应付surge应该是在大电容上串小电阻减小LC的Q值,没弄过,具体不是很清楚。

那需要一个回路在拔掉之后给电容放电用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那需要一个回路在拔掉之后给电容放电用吗

加一个应该也没有坏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一个应该也没有坏处吧

Thank you so much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fallen兄,这个要怎么改比较好

放电的

网友:
用来当拨出USB时,将VBUS上的5V电快速放掉,防止下将快速插入时,由于VBUS上的电压没有下降到拨出门限,而无法识别第二次插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