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时150ms的电路设计或者芯片?

楼主(2015-05-26):
哪位硬件高手可以设计个延时150ms的电路延迟?谢谢啦。或者市场上有没有延迟150ms左右的芯片,主要是因为一个使能管脚要延迟150ms的。

网友A:
方案一:用MCU或者EPLD来做延迟,方案简单,但是成本好像有点?除非板卡上本来就有。
方案二:用RC电路来搭建,成本低廉,但是阻容值肯定需要调整,精确度可能不太够。
方案三:用小的IC来做延迟,比如MAX6710。专业的电源监控芯片,延迟输出。挺方便,也不麻烦。精确度也很不错,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案一:用MCU或者EPLD来做延迟,方案简单,但是成本好像有点?除非板卡上本来就有。
方案二:用RC电路来 ...

谢谢

贊同狗版主的提議!
方案四︰請二樓那個傢伙幫你做!^_^

网友:
莫名的戳中笑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