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显示问题

楼主(2015-05-26):
在layout里面显示正常,但是切换到router里面有的器件引脚只显示轮廓,不知道是不是无意中按到什么键了。请问该怎么解决?
谢谢!

网友A:
    "O"然后ENT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O"然后ENTER

是有一部分器件是那样,按照你说的操作,另外一部分元件的引脚又出现这种情况。怎么解决呀?

网友:
    layout里边保护了的网络是透明的,router是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