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器件虚线框问题

楼主(2015-05-26):
在原理图中单击器件,边框会变得很大,如下图在在建库的目录下,就没有找到虚线框,这是为什么,我用的是16.6。加载库后,在原理图中放置器件后,单击就会出现虚线框,不知道如何设置?

网友A:
哈!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搞出來的,但好像用 Rotate 把元件轉一轉就恢復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!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搞出來的,但好像用 Rotate 把元件轉一轉就恢復正常了。

是这样的,但是不知道如何在orcad中进行设置呢?

网友A:
我知道了啦!你是因為 Footprint 一些額外的資訊很下面,所以框才變得那麼大,開啟它們的顯示你就會看到。

元件基本屬性似乎被修改了很多,我還沒找到方法弄回去,但就使用而言,誠如我所說用 Rotate 轉兩下就會恢復正常,不用糾結在此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了啦!你是因為 Footprint 一些額外的資訊很下面,所以框才變得那麼大,開啟它們的顯示你就會看到。
 ...

谢谢版主,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