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变黑

楼主(2015-05-26):
    焊好的板子,有虚焊的地方。用助焊剂(焊钢丝的助焊剂)焊了焊。焊盘和引脚都变黑了。板子还能用吗?

网友:
    走线没断应该没问题

楼主:
    有什么东西可以去除掉那些黑东西吗

网友(2015-10-21):
    用铬铁焊的那黑的就了松香了,也可以说人为的,烙铁技术不行呀, 找我吧 6年研发计设5年SMT加工经验,有事找我,有加工需求也可以找我,QQ351078420

网友(2015-12-15):
    洗机水擦下就没事啦

楼主(2021-06-11):
    那是焊钢丝的助焊剂,应该是把引脚腐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