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过流能力

楼主(2015-05-26):
    外层 0.33oz   40mil 宽度的线可以过多大的电流呢,,一般外层的线厚度跟内层会不会有区别,外层的会不会更厚一点(如果设计值都是1oz)?

网友A:
    吾人畢生所學,盡傳予汝!

    我可是再幫你謀取福利,要丟也要丟十根大骨給狗版主,當做拜師入門禮。 ^_^
    班主这个不错,比我以前用的一个小程序方便些~~~~不过检查PCB时候好像都没这么细的去看,是我太懒了~~~
    狗然是很營養的狗糧!
    根据你给的参数是能过10A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吾人畢生所學,盡傳予汝!

    师傅,请受徒儿一拜,,敢问师傅,为何外层跟内层的k,不一样,k是怎么来的,,,而且你没有回答我,外层线路跟内层线路厚度是否因加工不一样,而厚度与实际不一样》》师傅

    丟兩根狗骨給黃金狗大,然後改拜他為師。^_^
    沒看見束脩,還敢問問題! ^_^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师傅,请受徒儿一拜,,敢问师傅,为何外层跟内层的k,不一样,k是怎么来的,,,而且你没有回答我,外层 ...

    沒看到在冒冷汗嗎?一輩子就學會這麼一點還繼續問。

IPC2152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Current-Carrying Capacity In Printed Board Design

    支持!: 5.0 反对!: 0.0
    牛逼,,
   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
    支持!: 5 反对!: 0
    不要再裝了,這一點事哪怎麼可能難倒 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、中知人事、可以垂永久、以教眾庶 的狗版主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吾人畢生所學,盡傳予汝!

    这个EXCEL还不错,试了几组常用的经验值,还能对的上。

网友:
    看一看 做LAYOUT要懂很多东西

网友:
    谢谢楼主 每天进步一点点,坚持

网友:
    各层铜皮厚度是投板时给板厂的要求之一,通常都是要求成品厚度。
加工后的误差咨询板厂最好,不用自己琢磨它。
我几乎没考虑过误差,跟板厂说2oz就当拿到的是2oz,出了问题再说

网友:
    谢谢楼主 每天进步一点点   一年进步一大截

网友:
    这个事怎么算的,能不能举个例子,那几个参数都代表啥啊

    可憐的傢伙,你們這些會用的人,就不能出來一個教他嗎?>_<

网友(2015-06-29):
    跟狗狗斑竹混 我们终究有一天都变成大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