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[求教] USB2.0协议问题

楼主(2015-05-26):
各位老大
高速模式时,电流驱动的大小为17.78mA,端接为45Ohm,得到的电压值怎么是400mV。
是因为每根信号线的两端都有45Ohm端接吗?
理解得有点模糊,求教

网友A:
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,在规范里面其实讲的很清楚。如下图:
电流源只输出17.78mA的电流到D+或者D-,此时是有45Ω端接到地的,再加上线上的45Ω,输出的幅度就是400mV。
不知道此解释是否满意。
如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,在规范里面其实讲的很清楚。如下图:
电流源只输出17.78mA的电流到D+或者D-,此时是 ...

不是线上的45Ω,而是两端各有一个45Ω端接到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,在规范里面其实讲的很清楚。如下图:
电流源只输出17.78mA的电流到D+或者D-,此时是 ...

我不懂usb,问一下17.78mA*45ohm=800mV;17.78mA*90ohm=1600mV;这样的话400mV是怎么算出来的?建议不要这么算,交流的信号这么算不太合适吧

网友:
看来下规范:High-speed operation supports signaling at 480 Mb/s.  To achieve reliable signaling at this rate, the cable is terminated at each end with a resistance from each wire to ground.  The value of this resistance (on each wire) is nominally set to 1/2 the specified differential impedance of the cable, or 45 Ω.  This presents a differential termination of 90 Ω.

楼主:
每根信号线的两端都有45Ohm端接
17.78mA电流流出驱动端后遇到一个45Ohm端接(到地)电阻和一个45Ohm的传输线并联结构,然后电流被分流,实际上只有一半的电流注入了传输线,在接收端的45Ohm端接电阻处形成400mV的电压?
是这样吗?
如果是这样,那源端的45Ohm(驱动结构内阻+Rs)匹配的作用是什么,和谁相互匹配?
求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每根信号线的两端都有45Ohm端接
17.78mA电流流出驱动端后遇到一个45Ohm端接(到地)电阻和一个45Ohm的传输 ...

在时域中的匹配,都是以传输线为基准。
所有的远端和负载都以传输线为参考,与传输线匹配。

楼主:
那45Ohm端接(到地)电阻对这种匹配没有影响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每根信号线的两端都有45Ohm端接
17.78mA电流流出驱动端后遇到一个45Ohm端接(到地)电阻和一个45Ohm的传输 ...

对于高速模式,驱动器内部是没有Rs的,如下图所示,只有在低速和全速的时候才有Rs。

楼主:
谢谢,我没注意到这个
那在高速模式下应该也是在信号线的两头都端接了45Ohm的电阻到地吧,这个图上怎么没有,还是用其它结构来等效实现?

楼主:
解决了,谢谢各位了,读协议时不够仔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