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EE2007.7如何走特定角度的线?

楼主(2015-05-26):
谁知道EE2007.7如何走特定角度的线?比如走120度或者30度的线?

网友A:
Editor Control里Route页有锁定角度的选项,按F3循环到锁定角度模式上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itor Control里Route页有锁定角度的选项,按F3循环到锁定角度模式上就行了。

这个角度模式我试过,达不到效果。主要是器件是30度放置的,现在需要扇出,用任意角度不能保证线从焊盘出来是垂直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角度模式我试过,达不到效果。主要是器件是30度放置的,现在需要扇出,用任意角度不能保证线从焊盘出 ...

哦,你就是问那个30角度扇出的,用COPY&MOVE CURCUIT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看图。

非常感谢,但是你这是7.9.5版本吧,7.7没有那个命令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但是你这是7.9.5版本吧,7.7没有那个命令吧

现在没装7.7,卤煮只能自己试试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但是你这是7.9.5版本吧,7.7没有那个命令吧

我说的就是这个模式啊。。route选项卡里有角度Shift锁定的,你如果不设置就是默认45°走线,你去设置一下就是30°了,你说的那个任意角度是另外一种角度模式。。晕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就是这个模式啊。。route选项卡里有角度Shift锁定的,你如果不设置就是默认45°走线,你去设置一下 ...

没有你说的那东东,只有45和90

网友A(2015-07-03):
引用 楼主:
没有你说的那东东,只有45和90

我上次帮你看的时候是用的EEVX.1.1,在VX里有锁定角度的输入框,不好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帮你看的时候是用的EEVX.1.1,在VX里有锁定角度的输入框,不好意思

呵呵,没事,还是感谢你的乐意相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