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P的两种不同方式的焊盘,可有不同之处?

楼主(2015-05-27):
看着教程试着用2种方式做SOP类型的焊盘,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之处。小弟刚学allegro,刚刚起步。有许多不懂之处,还请大虾们多多指教。

    第一种,采用Pad_Designer方式做的焊盘,焊盘形状如图所示。

    第二种,采用PCB Editor方式下做shape  Symbol 的焊盘,焊盘的形状如第一种方式做的焊盘一样。焊盘采用2个不同大小的椭圆焊盘,然后再Pad_Designer方式下添加shape  ,按不同层分别摆放。shape  Symbol形状如图所示

请问各位大虾们,讲讲这2中方式做焊盘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   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,但是第二种方法复杂一些,对于已有的焊盘类型一般不会用第二种方法。

网友:
    差不多,但是最好用第一种,第二种有时候会有一点偏差

楼主:
    谢谢杜工和GSO_library网友的帮忙,下回我会记住。灵活运用。

网友:
    没啥不同,最后gerber一样

网友A:
    初学者建议使用第一种,shape可以建立一些异性焊盘,eg.lm2596背部焊盘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初学者建议使用第一种,shape可以建立一些异性焊盘,eg.lm2596背部焊盘等!

同意

网友:
    初学者建议使用第一种,shape可以建立一些异性焊盘,eg.lm2596背部焊盘等!
    点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