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过压保护电路原理?

楼主(2015-05-27):
下面电路5v过压保护电路原理是什么?哪位大神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?

网友A:
道理很简单,D4稳压在5.1V,Q2导通的条件是E级比B级高0.6V,当输入电压低于5.7V时,三极管不导通,MOS导通,输出电压为<5.7V,当输入高于5.7V时,三极管导通,MOS不导通,输出为0V,楼主,电压高于5.7V才会系统不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道理很简单,D4稳压在5.1V,Q2导通的条件是E级比B级高0.6V,当输入电压低于5.7V时,三极管不导通,MOS导通, ...

谢谢大神,正是这样的!

网友B:
    关键在稳压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关键在稳压管

谢谢提醒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,正是这样的!

当然,我说的值是理论上的,还是要根据实际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当然,我说的值是理论上的,还是要根据实际来

    怎么调节过压保护的电压,另外过 压后的电流蛮大的,有20多MA,都是稳压管吸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怎么调节过压保护的电压,另外过 压后的电流蛮大的,有20多MA,都是稳压管吸收吗

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就是稳压管。

网友(2015-06-29):
引用 网友C:
怎么调节过压保护的电压,另外过 压后的电流蛮大的,有20多MA,都是稳压管吸收吗

    稳压管应该没这么多电流用了 你测试一下 输出是不是为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