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outer里面如何快捷切换走线宽度

楼主(2015-05-27):
有没有什么快捷键可切换走线宽度,并保持更换的线宽至下次切换?
谢谢!

网友A:
设置规则吧,线宽最小,最大,默认线宽设置好可快速切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规则吧,线宽最小,最大,默认线宽设置好可快速切换!

你是怎么快速切换的?

网友:
我一般都设好规则采用默认线宽,要加宽走线时一般直接输线宽!

网友:
1,设置好走线规则。比如不同的线走不同的线宽。
2,在走线过程中,按W+线宽
3,设置线宽的宏命令,并设为快捷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+线宽

这样操作画完一条走先后,又会恢复原来设置的线宽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+线宽

比如原来设置是0.2,按W+0.3后,画完一条0.3宽度的走线,再接着画其它网络走线时又变成0.2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