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将2D线框改成板框?

楼主(2015-05-27):
这个用2D线画的,请问怎么将这个形状改成板框?
谢谢!

网友A:
選這個2D Line,右鍵Properties,在Type選board outline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選這個2D Line,右鍵Properties,在Type選board outline即可

属性框里面是灰色不可选的呀

网友B:
2D线在PADS里不能改为板框,要闭合的才可以;可以用CAD处理下再导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D线在PADS里不能改为板框,要闭合的才可以;可以用CAD处理下再导入!

这框图看起来是闭合的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框图看起来是闭合的呀

看着闭合是没用的!CAD中点选,如果一下就能选中完整板框那就是闭合的,如果选中只是一段线,那就说明不是闭合的!

网友A:
那先用右鍵 SELECT SHAPE 看能不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先用右鍵 SELECT SHAPE 看能不能?

NO

网友:
那就是沒閉合了~~~

网友C:
可以到autocad或PADS9.5中进行闭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到autocad或PADS9.5中进行闭合。

目前用的就是9.5版本的,想早点能不能就在PADS里面操作,而不用导入到CAD里面

网友D:
9.5中框选所有的线段,右键菜单有个Close可以让它们变成闭合的。
不过不一定能成功,似乎必须要线段的端点位置一致才可以。
——试了一下,端点位置别差太多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9.5中框选所有的线段,右键菜单有个Close可以让它们变成闭合的。
不过不一定能成功,似乎必须要线段的端点 ...

试了下,还是不行呀

楼主:
板子已经画好了,请问怎么导入到CAD里面把2D线画的外框改成板框?

网友D:
你这个只有2D线的pcb图能发上来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只有2D线的pcb图能发上来么?

帮忙看看。
谢谢!

2D line.zip

网友D:
cad导板框百毒多得是文档,随便找个按着做就差不离。
我每次转一个板框都得把个小时,估计是cad用得不好,头大半天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ad导板框百毒多得是文档,随便找个按着做就差不离。
我每次转一个板框都得把个小时,估计是cad用得不好, ...

我不会用CAD

网友D:
右键select anything,框选一段线,发现整个全部点亮,右键菜单中combine灰色,说明它们是合并状态。
按o键能看到线段接头中有许多小圆圈,这一定没法close喽。
选Explode打开它们,就一段一段框选线段,一圈全选上之后,Ctrl+e移动走,圆圈被留在原地,干掉!
45,15位置有个断口,连上,再次框选所有线段,就可以close了。
之后在type中换成板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右键select anything,框选一段线,发现整个全部点亮,右键菜单中combine灰色,说明它们是合并状态。
按o ...

多谢兄台!

网友:
呵呵,客气,你新用pads,问题都不难。略尽绵力。

网友:
在 PADS 里照着再画一遍就好了,你这个线看着也不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