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打开PCB更新封装时勾选框自已移动了,求大神 !!!急

楼主(2015-05-27):
16.3的版本,在PCB中更新封装时经常出现这个问题,不知道如何解决!!

网友A:
你这是最大化窗口了!软件UI做的效果不太好!看不惯就不要用最大化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最大化窗口了!软件UI做的效果不太好!看不惯就不要用最大化了!

但是有同事的电脑这样就不会出问题。还是显示正常的

网友A:
这个窗口最大化干嘛!又不是看不到,兄弟你强迫症吧!

网友B:
这个没什么影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窗口最大化干嘛!又不是看不到,兄弟你强迫症吧!

不是最不最大化的问题,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这个不是很奇怪吗,不管你是否最大化,这个选项也不应该偏移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没什么影响吧

目前是没发现什么影响,但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会偏移。。。。

且这个选项是用鼠标勾选不了的。必须按TAB键--空格来选择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是没发现什么影响,但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会偏移。。。。

且这个选项是用鼠标勾选不了的。必须按TA ...

突然发现我的Allegro也是这样...当选择封装时这个选项就不见了...

网友:
将HOME变量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删除,重新打开allegro。(注意备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