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去判断keepout是零件本身的还是后面加的?

楼主(2015-05-27):
请问大家在一个板子里怎么去判断keepout是零件本身的还是后面自己另加的?

网友A:
move symbol看keepout跟不跟着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ove symbol看keepout跟不跟着走

楼上正解

网友B:
你的意思是在Skill中如何判断吧,看parent属性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是在Skill中如何判断吧,看parent属性就行了。

是的,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去获取一个孔钻到哪几层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去获取一个孔钻到哪几层?

查孔的start end层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孔的start end层面

不是到第几层哦,我要的钻了哪几层的一个lis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