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求助帖子:用SIwave7.0 PDN仿真

楼主(2015-05-27):
做PCB板PDN仿真时,其中有一路电源的阻抗在低频时几乎是一条直线,估计有问题,但是检查叠层与电容S参数都是正确的,不知道哪里出错了,请教大神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哥们详细点呢?这么说,谁知道呢

网友:
你所陈述的低频是哪个频段呢?
1MHz以下,只要你添加了VRM,就是近似为直线。

楼主:
仿真阻抗-频率波形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仿真阻抗-频率波形图

仿真时,如果不加VRM,电源阻抗低频时会比较高;如果加了VRM,电源阻抗低频时就很低了,就像一条直线一样。如果你非要说那个直线的不正常,这个电源肯定在某个地方短路了,检查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时,如果不加VRM,电源阻抗低频时会比较高;如果加了VRM,电源阻抗低频时就很低了,就像一条直线一样 ...

我只在负载端加了port,源端我没有做什么动作,不应该有短路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只在负载端加了port,源端我没有做什么动作,不应该有短路吧。

先去确认,肯定是短路了,有些无源器件也可能导致短路,比方说在电源和地之间接一个小电阻

网友:
siwave一般不会有短路,短路的无法完成仿真。

网友(2015-07-28):
如果没有加vrm, 那肯定是短路了:
(1) 检查一下layout有没有短路 (软件一般会有检测的报告, 如果没有,可以disable所有的电容再跑一遍, 还是直线那就是layout短路了)
(2)电容接错了, 将同一个极同时接在了pwr和gnd plane上

网友(点评):
siwave只要是可以出结果,就不存在短路,其软件本身的流程是必须解决网络short validation的预设置才进入仿真。电容也不存在一个极接两个网络,因为必须要选正负极以及唯一的网络所在导体层。

网友B:
电容并联S参数模型和串联S参数模型的接法不一样,接错可能会导致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并联S参数模型和串联S参数模型的接法不一样,接错可能会导致短路

电容只有两个pin没有所谓的并联和串联S参数。对应S参数2端口网络的两个端口,不存在接错。
你把电容等效串联RLC模型以及并联RLC模型与s参数模型搞混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去检查下,电源和地平面之间有一个0.01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