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中常见的封装问题汇总

楼主(2015-05-27):
设计中常见的封装问题汇总
【SMD焊盘之间间距小】
焊盘之间距离小,PCB加工时无法作出阻焊桥,SMT焊接时容易连锡短路。通常PCB工厂制作时会补偿焊盘尺寸,在作封装时注意控制设计余量,避免这个问题出现。

网友A:
两焊盘的边缘间距至少要保证7mil以上吧,不然保不了绿油桥!

楼主:
和验收标准 铜厚有关系 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参数可能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两焊盘的边缘间距至少要保证7mil以上吧,不然保不了绿油桥!

你好,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。
一个电源芯片尺寸如下图。说明书表明散热焊盘和一边pin脚的距离是0.15mm,7mil大概是0.17mm。这种情况在做封装的时候,要如何处理?
另外,要求的0.15mm,也保证不了,每个pin的regular pad高度0.35mm,solder mask比regular pad大0.1mm。这样算来就需要0.9mm的空间,加上散热焊盘1mm,还是无法保证0.15mm的距离?
这样的封装要如何确定尺寸
谢谢!

楼主:
中间散热盘可以缩小点,减少2-3mil没有什么影响 或者发到封装版块问下版主

楼主:
【封装中没有Solder Mask或Paste Mask焊盘】
少Solder Mask或Paste Mask将无法焊接和丝印锡膏;Mark点是丝印机、贴片机、AOI、X-RAY检查对位的基准,Mark点少Paste Mask制作钢网时会少捕捉点(这个问题比较常见)

网友:
    焊盘边沿air gap一般应该保证有7.5mil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中间散热盘可以缩小点,减少2-3mil没有什么影响 或者发到封装版块问下版主

    谢谢了。

楼主:
    【插件器件孔环宽不足】
    插件器件孔环宽不足影响焊接和生产。(工厂是要测孔到线的距离,如果环宽不足则设计的时候不容易发现孔到线的距离不足,从而影响生产)通常器件孔单边环宽要8mil以上。

楼主:
    【器件孔的金属和非金属属性错误】
    属性定义错误将会导致线路铺铜连接上孔,会导致工厂端反馈确认,有可能还会报废(有些工厂按孔的属性制作,不确认。比如要制作非金属孔,但定义成了金属孔,工厂端就会加上焊盘,到时就会影响器件装配。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好,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。
    一个电源芯片尺寸如下图。说明书表明散热焊盘和一边pin脚的距离是0.15mm,7 ...

    如果阻焊油墨是绿色的话,有0.1MM的间距都能保证桥了

楼主:
    【器件丝印框离焊盘过近】
    丝印框通常距离焊盘边缘要6mil或以上,距离小会导致生产对位不准,字符上焊盘。

楼主:
       当丝印框离焊盘近的时候,生产厂家都会放大丝印框。既然后面生产厂家会放大丝印框,为何不在前面封装时就制作标准化呢?现在很多客户封装都是这样设计,是不了解生产?还是出于布局方便考虑?(丝印框小布局方便)。厂家放大丝印框有没有风险?

楼主:
【器件内部分孔径大小和其它的不一致或没有孔】
通孔插装元器件通常孔径大小一致,大小不一致导致无法插器件(但有些客户就是会将一些孔去除,这是什么原因?如图片的下面椭圆圈的地方就没有孔)

楼主:
大家将平常碰到的封装问题也发上来探讨下

网友C:
按照datasheet推荐的尺寸 画好,还是用IPC那个建库软件的标准画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照datasheet推荐的尺寸 画好,还是用IPC那个建库软件的标准画好?

按照datasheet推荐的尺寸 画好(通常推荐的都是demo ok的) 当然结合smt实际更好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【器件内部分孔径大小和其它的不一致或没有孔】通孔插装元器件通常孔径大小一致,大小不一致导致无法插器件 ...

器件内部分孔径大小和其它的不一致或没有孔 这样作的原因,有些客户是特意如此,为了防止误插(给生产防呆作用)

楼主:
【器件孔有Paste Mask贴片开窗】
发现部分客户的封装有这样的问题,很奇怪为何插件孔也开贴片窗呢。一般smt厂家会发现此问题,不会多印锡膏上去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按照datasheet推荐的尺寸 画好(通常推荐的都是demo ok的) 当然结合smt实际更好

简单拿TPS51621 (QFN)看了一下 用mentor graphics IPC 做的焊盘比datasheet推荐的要稍微大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简单拿TPS51621 (QFN)看了一下 用mentor graphics IPC 做的焊盘比datasheet推荐的要稍微大一点

很多是依据经验来作的

楼主:
【Solder Mask阻焊开窗相对线路焊盘过大或过小】
Solder Mask阻焊开窗通常比焊盘单边大2.5-3mil,过大将导致密度大的板开窗周边线路露线。由于生产加工对位误差,如开窗过小将导致孔内有阻焊剂或导致阻焊剂上焊盘。实际上过大或过小工厂端的工程都会处理,但只怕修改出问题(很多时候板子周期长或报废,就是后面修改延误或修改错误),最好封装时候就标准化。这问题比较常见,很多客户的封装开窗部分和焊盘一样大或特别大。

楼主:
【Solder Mask阻焊开窗和线路焊盘形状不一致】
Solder Mask阻焊开窗形状和线路焊盘形状不一致容易导致加工时露铜或露线,通常工厂端会纠正过来,但会发EQ问题确认,延误交付时间。很难明白作封装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?(protel和pads软件基本不会有此问题。因为它们的阻焊开窗是依据线路形状规则来自动产生的。此问题多出现在allegro mentor)

网友D:
这个贴子内容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贴子内容不错。

谢谢 慧眼,第一个说不错的

网友:
讲到了很多实际中会遇到的问题,赞一个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【封装中没有Solder Mask或Paste Mask焊盘】少Solder Mask或Paste Mask将无法焊接和丝印锡膏;Mark点是丝印 ...

    所以,正常情况下光学定位点要建pastemask层?但我看我公司库里的都没添加,添加有什么优缺点?
    我的理解是钢网上是否开这块区域,对于打件或丝印应该没有影响吧?不知道对不对,盼指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所以,正常情况下光学定位点要建pastemask层?但我看我公司库里的都没添加,添加有什么优缺点?
    我的理 ...

对于打件和丝印不会有影响 smt也有工程人员 会修正的 当然最好加上去

楼主:
    【器件没有丝印框或丝印宽度很小】
    没有丝印框布局时容易造成器件距离小,通常布局都是以丝印框来衡量器件主体大小的。焊接时容易出错(辨识困难),并且影响返修器件。丝印宽度小通常在生产端会得到修正。

楼主:
    【器件原点不在中心】
    通常是smt工厂端反馈此问题,坐标不在器件中心。此问题会影响贴片机无法抓取器件(重力不均,器件会掉)。个别器件还好办,器件多就麻烦了。

楼主:
    设计中常见的封装问题汇总基本上告一段落了,大家在设计当中有特殊封装或疑问可以提出来大家探讨。例如下面这种带金属外壳接插件封装,在设计时注意顶层焊盘要比孔小(防止接触和短路),但阻焊开窗要比孔大(防止阻焊进孔),可以增加丝印油在上面增加效果(要掏出孔的位置,和阻焊相同道理,防止油墨入孔)。这类器件通常是二脚晶体或三脚Led。

网友(2015-06-26):
    说的是实际中的问题  很好!!!!!!!!!!

网友F:
    mark 点要paste mask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mark 点要paste mask??

    要啊 用于对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当丝印框离焊盘近的时候,生产厂家都会放大丝印框。既然后面生产厂家会放大丝印框,为何不在前面封 ...

    不少layout工程师对工艺不懂,先上车补票,大部分情况是板厂CAM在帮补票(边补边骂)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【器件孔有Paste Mask贴片开窗】发现部分客户的封装有这样的问题,很奇怪为何插件孔也开贴片窗呢。一般smt ...

    插件孔是不需要开钢网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    插件孔是不需要开钢网的吗?

开钢网是为了贴片 插件不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开钢网是为了贴片 插件不用

了解了,多谢。

网友(2015-09-07):
引用 网友G:
不少layout工程师对工艺不懂,先上车补票,大部分情况是板厂CAM在帮补票(边补边骂)。

我们给板子他们在,他们还要骂?

网友I:
有时候遇到封装的问题,打板回来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时候遇到封装的问题,打板回来就知道了。

打板回来不是已经晚了?不报废了呀。

网友:
小白路过 努力像各位大神学习。

网友(2015-10-10):
帖子非常不错!实用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【封装中没有Solder Mask或Paste Mask焊盘】少Solder Mask或Paste Mask将无法焊接和丝印锡膏;Mark点是丝印 ...

我们公司的mark也是不加paste mask的?paste mask是制作钢网上锡的,不明白为嘛mark需要开这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们公司的mark也是不加paste mask的?paste mask是制作钢网上锡的,不明白为嘛mark需要开这层

正规的光学点都是要加的,方便smt钢网作参考。

网友:
学到好多知识,谢谢楼主,以后麻烦多多分享啊,菜鸟获益匪浅!

网友K:
如果建立元器件的时候没有soldermask层,可以直接在板上soldermask层上添加缺失的部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如果建立元器件的时候没有soldermask层,可以直接在板上soldermask层上添加缺失的部分吗?

你是指在cad软件(设计文件) 还是在cam软件(gerber文件)?

网友K:
设计完成后,发现某个器件缺失soldermask层,但是我也没有这个器件的封装,可以直接在设计文件上添加这一层吗?生成的gerber文件会和正常的有区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设计完成后,发现某个器件缺失soldermask层,但是我也没有这个器件的封装,可以直接在设计文件上添加这一层 ...

不建议直接加开窗(后面修改容易出现问题)。
封装中加开窗要安全很多。(移动器件 或 后面改版都不容易出现问题)

楼主(2016-09-19):
封装问题引起的短路此设计是否有问题-封装引起的短路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39035-1-1.html
(出处: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