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画差分线的时候两根线离得很近,不知道哪里弄错了

楼主(2015-05-27):
我是刚刚开始学习画板的,求助,画差分线的时候两根线离得很近,不知道哪里弄错了

网友:
    差分的规则不是在这里设置,在electircal或者phyzical里的differential里设

楼主:
    我摸索一下,谢谢了

楼主:
    现在问题又来了,差分线的间距设置好了,但是现在想设置差分对与其它线保持在20mil以上,现在付值后,怎么会报线到线的距离的DRC错误。

网友:
    把Min Line Spacing设置一个比Primary Gap小的数值

网友:
    没在physical里面net里面的属性附上差分

网友:
    差分线间距没设好!

网友:
    规则没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