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PADS VX.0和PADS VX.1选哪个?

楼主(2015-05-27):
    刚在苦学pads VX.0,学了几个月,现又出了个新花样的VX.1,馒头”公司是不是准备放弃以前的PADS了?那我学新的好还是旧的好呢,学新的又要重新开始,但是能跟着“馒头”公司的前进的脚步,各位高人给个意见。

网友:
    PADS VX.0和PADS VX.1几乎一模一样

网友:
    pads现在没多大改进!PADS普通版软件是低端的!

网友:
    PADS VX.0和PADS VX.1和PADS9.3 PADS9.5这些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    推荐:PADS9.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推荐:PADS9.5

看趋势PADS VX.1后不再是以前的pads了,所以我担心学习PADS VX.0以前的版本终究会被历史淘汰,故此一问,多谢jimmy百忙之中予以答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看趋势PADS VX.1后不再是以前的pads了,所以我担心学习PADS VX.0以前的版本终究会被历史淘汰,故此一问 ...

先不用盲目追新。

    PADS9.5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。

    VX暂时还不流行,也存在较多不稳定的bug.

网友:
    不要盲目追求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