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lp! 零件封装做下沉式要怎么特殊处理?

楼主(2015-05-28):
         刚接触建零件封装,现在遇到一颗料要做下沉式,我知道这种下沉式的也可以通过板框outline来实现,但是工程师还是要求一并做到零件封装里,请教下这个要做什么特殊处理?就是在普通封装的基础上还有哪些层面要做特殊设置?!

网友A:
做到封装里就是在pcb图上添加这个器件后,不用再自己画Board Outline,也能实现在板子上开洞。
我习惯用2D线在Drill Draw层画出需要挖空的地方。---用的是pad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到封装里就是在pcb图上添加这个器件后,不用再自己画Board Outline,也能实现在板子上开洞。
我习惯用2D ...

那就是当做一个drill孔挖掉吗?那出钻孔表的时候这里会不会有显示?  我用的是allegro,不知道还有没别的方法?

网友:
Drill draw层自画的槽,孔,钻孔表里没有,我不知道板厂是怎么处理的,因为pads的Board outline有不方便操作的时候。你可以去allegro区问问,那里人多。

网友B:
可以在BoardOutline层加上下沉区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在BoardOutline层加上下沉区域!

      恩,对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封装上可以在Drill层做开槽标识,这个标识的作用是给设计者和板厂工程师参考用的,实际加工以文件的 BoardO ...

了解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