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使用AD15时,在画原理图时无法复制

楼主(2015-05-28):
请问下,我在使用AD15时,在画原理图时无法复制,只要一复制(ctrl+C),就会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,按出shift用鼠标拖动,可复制,但只能在本页使用。以前使用都没问题的。重新安装软件,重新加载封装库,新建工程文件,都不可以。所有的档案都是一样的现象。请各位大神指点下,要怎么去解决才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把虚拟打印机装上就正常使用了

网友(2015-07-27):
我也是这种情况,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?谢谢: t' v; p& m0 w7 p- 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