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PADS router 差分线连不到焊盘上

楼主(2015-05-28):
pads router中走差分线,为什么差分线连不到焊盘上呢?
焊盘自然形成一个保护带,这个和哪里的设置有关系呢?
 谢谢大神们~

网友(2015-08-24):
两者的设计规则不一样:器件那边的走线宽度和间距规则和拉出的走线不一样。要么删除器件的规则(条件规则或对某层设置了规则等),或者到layout连接

网友:
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?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!搞了半天也不行!

网友(2015-06-23):
林大师,差分间距一般有什么要求不

网友:
差分对的安全距离,设置太大

网友:
右键switch rules然后就可以了。

或者先暂停,然后直接在layout中连接。

网友:
关掉 DRC 连接,或者直接在 Layout 连接

网友:
网络拓扑结构引起的,关掉DRC连接

网友:
    右键switch rules

网友:
    DRC关掉试下,出现DRC就知道是什么错误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拓扑结构不对,走线没按拓扑来

    PADS可以针对某些(个)网络设置单独的拓扑结构吗?
    我刚用PADS一周,对一些设置还不是很熟悉~

网友A:
    拓扑结构不对,走线没按拓扑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下分别走线
shift+z

    分别走线也不行,可是在layout里面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    试下分别走线
    shift+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