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希望能有一个输出+-75V电压,是对称的。一个芯片控制。的原理图设计或概念。

楼主(2015-05-28):
    RT,我现在设计用的是两个DCDC芯片,内部带有mos。使用后对称电压差值有时有点大。

需求:
1.输入直流4V以上(默认是5V),输出为+75V和-75V
2.不要用变压器产生+-75V
3.输出电流持续能达到500mA
4.可以使用外部mos
    5.layout面积尽量小和高度低
    6.一个DCDC芯片

谢谢大神些

    5V 轉 +/-75V 電流、500mA、功耗 7.5W @_@|||
    振鈴產生器???

网友A:
    没用过这麽高的,你去TI或LT找找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这麽高的,你去TI或LT找找看。

    现在已经在用linear的,是双芯片方案,支持最大100mA。面积有点大。
现在应用下感觉电流有点不够,且正负电压对称绝对值差太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已经在用linear的,是双芯片方案,支持最大100mA。面积有点大。
    现在应用下感觉电流有点不够,且正 ...

两路分别75的精度比较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路分别75的精度比较差?

    就是我想输出理论为+75V和-75V,
    但实际上空载时是:+74V和-72.1V,这个电压只是其中一种,每个板子都有点不一样。
    而有负载且电流比较大时,电压则可能跌倒+71V和-63V,当然这个可能和布局布线有关。
现在就是想要个能够正负比较对称的,如+70.1V和-70.1之类的,用单芯片应该比较容易实现。

网友(2015-07-06):
    直接转,还真的是有点困难

网友B(2015-08-17):
    有想过使用两个级联吗? 一个直接到那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想过使用两个级联吗? 一个直接到那么高

有,不过有点费PCB面积。所以放弃了。

网友:
    5V 轉 +/-75V 電流、500mA、功耗 7.5W 这样的发热会很大哦!!
你也许还是要腾出一大片区间来散热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