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层显示有问题,求教

楼主(2015-05-28):
pads LAYOUT里,不管我选了什么层,显示在最上面的还是顶层
如下图,蓝色是顶层的铜皮,粉色是底层的铜皮,我选了底层,但在最上面显示的还是顶层的
请问应该怎样设置?

想要的效果是这样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极是!

网友(点评):
嗯,知道了,谢谢!:)

网友:
    对的,如果不记得快捷键,可以在这里面选

    非常感谢:)

网友:
    快捷键 D 回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