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H 到 PCB 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28):
如图所示,从原理图导到PCB时跳出这个对话框,以前都没有的,是不是哪边设置被错改了,请大神指导!

网友A:
你先前标试试看!

网友:
嗯,楼上说的极是!你一定是在原理图没有步又改了PCB,这样就不能反标了!

楼主:
yangyang1989   在哪前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前标试试看!

在哪前标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哪前标呢

你首先确认下几个问题、 第一  原理图打包是否成功 第二  你的库指和.prj文件指对了没
前标 反标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真晕,这个很正常。你这是第一次打包更新到PCB,他的意思是告诉你,因为没有逻辑数据库(首次更新到PCB自然没有了),所以无法反向标注,让你正向标注生成数据库。你点确定继续执行就行了啊。

网友:
馒头做的提示很是不好,让人以为是有错误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首先确认下几个问题、 第一  原理图打包是否成功 第二  你的库指和.prj文件指对了没
前标 反标如下图 ...

Thank 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