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修改了菜单文件后有没有办法不重启allegro软件,直接重新加载菜单?

楼主(2015-05-28):
如题,修改了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text\cuimenus路径下allegro.men文件,要想使修改生效需要重启allegro软件。请问有没有办法或命令不重启软件、直接重新加载菜单文件?谢谢!

网友:
如果是修改菜单文件的话,应该只能重启才会生效了;不过如果通过skill加载菜单的话,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,比如eda365的菜单,在注册的时候,就直接刷新了。在帮助文档里面搜索axlUIMenu相关的函数,都是和菜单项有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