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差分线出不了线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5-05-28):
差分线规则设置了  线宽间距8/4

出线的时候放不下来线,怎么回事,哪个地方需要设置吗?

楼主:
还有顺便问一下,差分线怎么设置单线走线模式?

网友:
规则没设对,自动出来的线间距太近了肯定放不下来。改规则吧。据说按住Alt是单根拉线,没试过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差分走单线按住ALT走线即可。

网友:
只要线宽,间距规则设置好了,把线拉到焊盘旁边会自己连上的

网友:
还要确认当前层是否允许可布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