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安装 EE VX1.1软件,报错了!

楼主(2015-05-28):
  在安装 EE VX1.1软件(32位),  选择全部软件安装,单击下一步,就弹出下面那个框出来(附图),请问你有没有这个情况?这个情况属于正常吗?
先谢谢你们来解答。

网友A:
可以忽略,不用管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忽略,不用管它

谢谢!

网友:
    大胆的去安装,都忽略,不过记得破解就好

网友B:
    这个问题出来很久了,很是奇怪,都还没开始安装和PJ,怎么就知道没有没有许可证呢?在没PJ之前,安装软件和正版没啥区别吧?正版安装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?哪位高人出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有解吗?

网友:
    楼主给个下载链接呢 我来装装看看呢 求mentorVX1.1

网友:
    Me too but I had no problem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出来很久了,很是奇怪,都还没开始安装和PJ,怎么就知道没有没有许可证呢?在没PJ之前,安装软件和 ...

环境变量里面有之前的许可证,许可证针对的是老版本,此 Vx.0 和 VX.1 版本是不支持这三个模块的,所以如果存在许可证就会提示。
    类似的提示还会在安装帮助文档时提示。
如果觉得碍眼或担心没有安装那几个模块,可以临时改变 License 的环境变量,在全部安装完成后恢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环境变量里面有之前的许可证,许可证针对的是老版本,此 Vx.0 和 VX.1 版本是不支持这三个模块的,所以如 ...

谢谢!按照这么说的话,如果是全新安装的系统,第一次安装EE的话,应该不会报错。不过我记得以前安装EE7.9.5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提示,印象中这个问题出现很长时间了。等下次重新安装的时候注意删掉环境变量试试。

网友(2015-08-29):
    l楼主给个下载链接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