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奇模偶模的测量

楼主(2015-05-28):
对于奇模和偶模的概念,大家都比较熟悉,我这里还是再描述一遍,详细见下文。我的问题是怎么去测量奇模和偶模,用TDR?但是似乎不是那么简单。
传输线差分阻抗和共模阻抗概念比较容易理解,但是奇模偶模阻抗概念比较难理解。
奇模和偶模是相对于地来说的,以地作为参考面。而差分线是相对于2根线之间的关系来说的。下图是奇模和偶模的模型图:
奇模(odd)是2个相位相反的电压信号,偶模(even)是2个相位相同的信号。如果差分和共模的情况的话,如下图所以:
对于差分信号来说,差分信号阻抗是奇模阻抗的2倍。
对于共模信号来说,共模信号阻抗是偶模阻抗的一半。

网友A:
有道理,但是还是不够清晰,能不能更深入的解释下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道理,但是还是不够清晰,能不能更深入的解释下呢

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奇模偶模的定义,但是在实际测试中,我们怎么利用TDR测试奇模和偶模。是通过对两根传输线发送相同和不同脉冲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奇模偶模的定义,但是在实际测试中,我们怎么利用TDR测试奇模和偶模。是通过对两根 ...

这样在测试的时候不好操作哦,仿真倒是能进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在测试的时候不好操作哦,仿真倒是能进行

就是想问下论坛里的大侠们,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测试。谢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想问下论坛里的大侠们,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测试。谢谢你的建议。

这个还真没有

网友B:
四端口网络分析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四端口网络分析仪?

四端口的VNA只能通过S参数转换为阻抗,其中只有TDR和TDT,没有奇模和偶模吧。

网友C:
为什么要测量?测量这个有什么意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测量?测量这个有什么意义

既然理论可以计算,那为什么不想办法通过实际测量来验证呢?

网友D:
我有个想法,只是不是直接测量的。首先,把一对信号线当成差分去测,就可以算出奇模阻抗;如果把一对差分线当成单端线测量是否就可以算出偶模阻抗;当然这一对线要同时测量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想法,只是不是直接测量的。首先,把一对信号线当成差分去测,就可以算出奇模阻抗;如果把一对差分线 ...

Good ideal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