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《IC封装基础与工程设计实例》第4章的每一小节的工程保存文件

楼主(2015-05-28):
请问能提供《IC封装基础与工程设计实例》第4章的每一小节的工程保存文件吗?我照着书本,还是完成不了。
比如:

4.12节怎么摆放都有DRC;
4.15调整不好交叉鼠线;
....
(可能我太笨了)

无法进行下一步,特请高人发布一下文件,谢谢!

楼主:
4.12节的VSS的Bond Wire 有必要连接到die flag的Bond Guide Line上吗?4.13节的图4-56怎么没显示?

网友(2015-07-22):
DRC可能使DIE pin之间的间距小于你的约束值, 交叉鼠线存在不代表就不好呀,鼠线是直线路径显示,不要太在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.12节的VSS的Bond Wire 有必要连接到die flag的Bond Guide Line上吗?4.13节的图4-56怎么没显示?

可以不用放置在die flag, 有位置就可以咯。

网友(2016-12-24):
每一小节的工程保存文件

网友(2019-06-29):
有源文件連結嗎?

网友(2021-11-04):
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同求谢谢大家~

网友(2023-03-02):
有源文件連結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