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元件重新编号

楼主(2015-05-29):
pads layout元件重新编位号在哪里?怎么找不到呢,谢谢
还有就是pads助手,给元器重新编位号要么是编不了,编好了同步不到layout,呵呵

网友A:
分两种情况:
1,更改单个元件编号。

打开eco命令,选择:更改元件编号命令。选中你要更改编号的元件后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的元件编号。

2,重新编号整板的元件。

打开eco命令,选择:自动重新编号命令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操作。

网友:
怎么给PCB中所有NET 重新命名?有人知道吗?

网友A:
利用excel的批处理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利用excel的批处理功能。

请问可以同步到PCB中吗?怎么操作?

楼主:
JIMMY的回答很实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两种情况:
1,更改单个元件编号。

顺便问下,pcb重新编号后可以反标回原理图吗?(logic和orcad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顺便问下,pcb重新编号后可以反标回原理图吗?(logic和orcad)

可以的。

两种方法:
1,PCB重新编号后,在logic界面中,执行:eco from pcb.

2,PCB重新编号后,会生成一个ECO文件。在Logic中,导入此ECO文件。

网友:
林大师请问下什么是excel的批处理功能。怎么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