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ds.lib元件库添加 路径如何设置

楼主(2015-05-29):
如题  cds.lib元件库添加 写字板路径如何设置

网友A:
我沒用過這個LIB文件。所以不清楚他是用來做什麼用的,也不知道如何加入此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沒用過這個LIB文件。所以不清楚他是用來做什麼用的,也不知道如何加入此文件。

这是cadence自带的原理图库的文件,中兴通讯EDA工具手册(Cadence).pdf 中讲解的看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