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N SWAP设置后部分PIN不高亮?

楼主(2015-05-29):
    我设置了PIN SWAP导入网表后发现同一BANK内,设置好的pin有一部分可以更换,一部分不可以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。。

网友A:
    你同一BANK设置的是同一个GRUOP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同一BANK设置的是同一个GRUOP吗

是啊

网友B:
    设置好同一组group后,重新导入网表,就可以交换PIN 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设置好同一组group后,重新导入网表,就可以交换PIN 了

    设置没什么问题,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的有的pin不能交换

网友(2016-04-29):
    不同part关联  有时成功有时不行,奇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