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封装中,Power Ring该如何处理???

楼主(2015-05-29):
下图是一颗芯片的datasheet,需要画pcb封装!但图中有几个power ring的区域,这个在封装中该如何处理?请教各位大神……

网友:
个人理解做成长方形焊盘即可

网友A:
是router keepout吧

网友B(2015-07-07):
引用 网友A:
是router keepout吧

我觉得是这个

楼主(2016-09-27)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