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!关于删除软件包的问题!!!

楼主(2015-05-29):
我电脑是用的固态硬盘,所有容量比较紧张,EE VX1.1软件我已经 安装OK了,  请问我可以删除安装包吗?和删除破解工具包。   附图如下:

PS补充:因为我之前安装过 阿里狗软件, 之后删除了安装包和破解工具什么的,搞的软件打不开,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可以,安装完后,安装包就可以不要了

网友A:
是的,安装完就可以删除安装包的。
另外,既然你用固态,空间也有限,按说应该另加一个大的机械硬盘用来保存数据,比如1T或者3T的。可能你是笔记 本吧。

还有,为什么安装了啃得死的恶劣狗
又安装馒关的EE.VX?难道觉得这个更强。
我觉得恶劣狗跟EE的EXP相差不大。各有长处。没必要整来整去。专心用一个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安装完就可以删除安装包的。
另外,既然你用固态,空间也有限,按说应该另加一个大的机械硬盘用来保 ...

兄弟   我电脑本身就有128G的  固态硬盘,,我后面加装了一个128G的固态硬盘。(现在是256G),我为什么不加装1T的机械硬盘,我觉得没有固态硬盘好,资料多我可以放网盘上。

我的目的是  AD  PADS  EE  ALLEGRO  4款软件 精通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   我电脑本身就有128G的  固态硬盘,,我后面加装了一个128G的固态硬盘。(现在是256G),我为什么 ...

bushidajini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兄弟   我电脑本身就有128G的  固态硬盘,,我后面加装了一个128G的固态硬盘。(现在是256G),我为什么 ...

我的目的是  AD  PADS  EE  ALLEGRO  4款软件 精通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精通?不是我打击你,真的很难,你天天用一个,用几年最多算熟练,也很难精通。
更何况你是学4个。

另外,我知道机械硬盘不如固态,问题是保存资料不怕的,啥视频软件的,动不动就几G,你用固态能保存几个文件?
固态贵呀,并且空间小,一般安装系统,和保存工作文件才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目的是  AD  PADS  EE  ALLEGRO  4款软件 精通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确实,都精通就都不精通了。

网友B:
都精通没啥意义吧,除非是当PCB培训老师。了解差不多就可以了,如果只在LAYOUT里混,去哪里都能够快速上手就行,反正操作的核心思想就那么几个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精通没啥意义吧,除非是当PCB培训老师。了解差不多就可以了,如果只在LAYOUT里混,去哪里都能够快速上手 ...

是的,我也是有时间就多学习学习。

网友(2015-08-29):
卤煮求eevx1.1下载地址啊啊   :'(:'(